中国
cp1h 数据转换求助

楼主(2013-01-06):
压力传感,输出4-20MA模拟量 对应0-10bar;
现要求压强显示到小数点后面4位。
用标度指令只能转变成最大BCD9999 ,直接用乘法(12000*?)?

网友A:
小数点后面4位数,精度有这么高吗?

网友B:
加减乘除不会吗?关键看你的模拟转换运算

网友C:
要传给你,前几天我刚做的,用CP1H_XA系列PLC,功能块指令。输入4-20MA,压力传感器0-35MPA,首先要在编程软件里设定内置AD/DA,设置分辨率。

网友D:
拜托好心人发个给程序给我,还没用过模拟量,学习。感谢
ligb20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