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各位师傅你好:连续运转的设备。我需要的动作是X3每触发一次,X0、1接的高速计数器当前值被读取并加456。
                X3触发1次称为N1(计数器当前值加456)触发2次N2(计数器当前值再加456)触发是N次
                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到N1是Y0输出0.01S。然后是N+1如此循环。计数器加到最大益处如何处理,计数器N1输出
                结束就不再使用,换N2如此下推。
     怎样处理啊?

网友A:
把计数器溢出的次数存起来用就行啦!

网友B:
还没有看明白你所说的意思。有溢出位的。Y0输出0.01S?

网友C:
按你的运算速度是有溢出机会,没办法,只能找计算64位的数据的PLC,或者你用浮点运算试试

QQ:84818626

网友A:
假如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2147483647 ;那么你的连续计数次数最大值 = 2147483647/456=4709393
当你计数到第4709394次(或计数当前值>2147483208)的时候要对计数器重新赋值 = 2147483647 — 数器当前值 + 456  就可以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2147483647 ;那么你的连续计数次数最大值 = 2147483647/456=4709393
当你计数到第4709394次(或计数当前值>2147483208)的时候要对计数器重新赋值 = 2147483647 — 数器当前值 + 456  就可以拉!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看明白你所说的意思。有溢出位的。Y0输出0.01S?

主要是读取计数器当前值+不定值X,然后计数器到当前值+不定值X,输出信号。
问题是连续读取,连续输出。计数器到当前值+不定值X,输出动作以后不再使用。保存当前值,和读取当前值的寄存器怎样做?

网友D:
你们公司就没个师傅带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