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的特点?

楼主(2013-01-06):
大虾们,FX3U这款PLC和以前的FX2N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什么大的区别,编程方法还有变化吗?

网友A:
与FX2N接近,增啊一些指令,有一些特殊软元件有变化。
详情看FX3U编程手册
zsh340

网友B:
FX3U是FX2N的替代品。在原来FX2N的基础上多了些功能指令,FX3U-MT在不加模块的情况下可以带简易的三个轴。

网友C:
还,加了和变频器通讯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