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步进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3-01-06):
LD M0
DRVA K2000 K1000 Y0 Y2
控制一步进电机运转,步进驱动器细分为10000
求步进电机的转速怎么算得出来呢?

网友A:
细分为10000?
频率决定转速,步进电机速度一般不是很高,加上细分的话速度更低,要改变速度最好是牺牲细分,或加齿轮变速。靠提高脉冲频率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一般步进电机响应频率都是10K以下。过高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B:
按8000一下细分比较实际 数控行业一般在3200-6400不定。伺服最高也大多一万 看你系统配置 和主要工件旋转转速。如果你默认10000 好计算 就是200个脉冲转一圈也是精确滴 看你怎么换算了。是丝杠,齿条或者变速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