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win7 32位的怎么不上三菱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3-01-06):
我的电脑win7 32位的怎么不上三菱的编程软件下载了好几个版本的都不行又不想再装成XP的了...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可以:
http://down.ymmfa.com/?id=324
WIN7安装软件的时候,要以管理员身份安装。

网友B:
我用8.86的 没问题啊 我是WIN764位

网友C:
WIN7 32位,安装运行正常

网友D:
WIN764旗舰版安装8.86可正常使用。

网友E:
要用8.0以上的版本才行,
我的就是win7 32位8.52E版本的,没有问题啊!

网友F:
WIN7 32位正常使用中 装低版本的时候,可能会问你软件是否安装正确,点安装正确即可,再用升级下软件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G(2013-04-02):
我的也没问题 用管理员权限就行了 试试看

网友H:
安装三菱PLC最新编程软件GX WORKS 2也可以用的

网友I:
是安装不正确 还是根本无法打开安装文件?

网友J:
我的win7,64位旗舰,安装运行8.52E可以的。
心

网友K:
下载完后重启下电脑。。。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