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有请大侠

楼主(2013-01-06):
PLC是西门子S7-200 CPU 224XP CN
程序编译过没问题,下载到PLC后输入点相应的点的指示灯都有亮,实际的输入就没有,而程序监控出来就是没法值ON,然后做一个简单的程序试了一下PLC完全没问题,接线再3检查完全没问题,真的是搞不懂,麻烦大家帮个忙,

网友A:
还是要检查进线和COM线的好

网友B:
估计是接线问题。

网友C:
接线问题 检查公共线

网友D:
看看线是不是出问题了以前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2013-02-21):
有可能强制未取消吧。

网友F:
应该就是线路故障

网友G:
程序有的地方重复使用了软元件..

网友H:
既然测试了简单程序没问题,就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