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各位大侠们:
     大家好,请教大家
二进制的小数点转十进制:(101.11)B=(5.75)D是怎么算来的?
八进制的小数点转十进制:(12.4)O=(10.5)D是怎么算来的,?
十六进制的小数点转十进制:(2A.7F)H=(42.4960937)D又是怎么算来的?
如果以上几个数值均用32进制表示,是否都占用了2个十六进制的字元件?那正负符号和小数点符号在哪些位置?
是不是所有PLC都是遵循以上规则?
在实际PLC的字元件应用和数制转换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哪些方面的问题??
望大家讨论赐教,谢谢

楼主:
小弟先顶起,大家多多赐教啊~~~~

网友A:
小数点左面乘,右面除~

二进制的小数点转十进制:(101.11)B=(5.75)D是怎么算来的?
1乘以2的2次方+0乘以2的1次方+1乘以2的0次方,因此小数点左面就是5.
1除以2的1次方+1除以2的2次方=0.5+0.25=0.75,因此小数点右面就是0.75,合并就是5.75

八进制的小数点转十进制:(12.4)O=(10.5)D是怎么算来的,?
同理,只是基数不是2而是8.
1乘以8的1次方+2乘以8的0次方,小数点左面就是10.
4除以8的1次方,小数点右面就是0.5,合并就是10.5.

十六进制的小数点转十进制:(2A.7F)H=(42.4960937)D又是怎么算来的?
2乘以16的1次方+A乘以16的0次方,小数点左面就是42.
7除以16的1次方+F除以16的2次方=0.4375+0.05859375=0.49609375

但是在PLC中虽然是使用了32位来存储一个浮点数,但是却并使用IEEE754存储格式。

至于如何去将IEEE754转换为我们看得懂的Real,我想您还是没有必要去弄明白,毕竟这需要一些数学基础的。

Regards
  • 下载积分:+1(邹三木) 感谢!
  • 下载积分:+5(hahahaha)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loio)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感谢!

网友B:
    厉害啊!讲的这么详细。

网友C:
    又学习了,高人多,呵呵

网友D:
    解释的很精辟  学习一下向二楼

网友E:
    谢谢2楼的指点!

网友F:
    2楼讲的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G:
    只要有指令就可以,可以不用拢得太深入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