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三菱伺服驱动器j2s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1-07):
J2S驱动器.跟FX2N-32MR用422通讯.想问下.驱动器的内部参数PLC如何读取.谢谢

楼主:
顶......没人知道咩

网友A:
我帮人改过通讯绝对位置的,本来增量位置老会跑,他用在了压机上的,我改通讯控制,可改扭矩的,读扭矩和绝对位置,你研究一下。我一般用3G3U要么Q,2N没用过。这个程序是我硬用3G的程序基础上改出来加进去的,可同时通讯几台轮询的。

网友B:
绝对是牛人,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MT型的PLC了?

网友A:
注意伺服通讯时的速度单位是转每分,不用脉冲只用通讯,是不是不安全上说不过!本来ABS模式是不能用扭矩控制的,我走了个偏门,呵呵!既用了绝对位置,还能改扭矩。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了.我看看.没搞过伺服与plc通讯.所以也没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