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3-01-07):
步进电机有时不稳定,程序没问题。以前都是好的,现在正转是有时转不到位,反转电机一起动就停了,PLC继续发脉冲,然后听到电机好象缺相的嗡嗡叫声,这样是不驱动器坏了?有知道的师傅说一下,谢谢。
QQ:532904130

网友A:
缺相(驱动器到电机电缆)的可能性最大
感谢!

网友B:
不知步进电机温度正常吗?缺相可能性最大,也有可能步进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C:
驱动器是没有坏.可能是负载过大

网友D:
负载变大了,也可能是时间久了电机有点退磁,

网友E:
楼上说得对,还有就是速度快了电流调小了也会这样,不防调一下驱动器细分和电流。

网友F:
如果正转和反转脉冲速率是一样的话那么可能是机械故障。先这样测试下,调换下电机的相序让正转控制时电机反转看看是否和为调换时一样。

楼主:
感谢各位!反转才有嗡嗡的声音,估计是缺相。但正转不缺相,就是按照设定的脉冲走几次后偶尔出现一次或者二次转不到设定的距离,然后又正常,这样循环。这样是不是驱动器坏了?
QQ:532904130

网友G:
你把电机拆下了空转 看是否正常 然后再做判断

网友H:
一般来说缺相的可能性不大,步进电机在高速运转后会有很高的温度,如果你的冷却系统不足够好的话,那么运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像你说的情况,因为长时间高温会产生退磁,当步进电机退磁后就会产生低速时看不出问题,一加速就会失步,你越快这个现象就越严重,如果你没有专业的加磁设备的话只能更换电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I:
电源电压低好像也不行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J:
都不是,是丢步了!

网友K:
检查接线。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驱动器有可能坏了。碰到过这种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L:
不错,速度设置太快了

网友M:
检查一下驱动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