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错误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07):
在安装CX-one4.26软件时到最后出现设备驱动安装错误,然后安装就终止了,在附件中打不开那些未安装完全的软件,。。

网友A:
如果安装版的软件无问题,则安装的时候,关闭安全软件,操作系统最好不要用精简过的操作系统。
感谢大神,我先尝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你没有把以前的删除完

网友C:
建议在新系统下面安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安装版的软件无问题,则安装的时候,关闭安全软件,操作系统最好不要用精简过的操作系统。
这个多半就是正解!
ghost很多事时候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最好做自己的ghost板,但然是直接和驱动装好后!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