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FXPLC 画圆 不加模块

楼主(2013-01-07):
请问哪个高手指点一下。。三菱FX系列PLC 两轴画圆的程序啊, 不要加定位模块的。。。谢谢

网友A:
PLC控制电机沿着圆周轨道跑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可能有点固难吧
zsh340

网友C:
三菱圆弧插补用FX2N-20GM(10GM)

网友D:
这个要加定位模块的,不然真想不到怎么实现。以前做过的,用的是20GM.西门子的加个235还是可以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