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7):
CPU224XP能否作定位控制(不扩展模块),当前脉冲数在哪个位置读取?

网友A:
100KHZ(Q0.0 Q0.1)还能读取当前脉冲?

网友B:
可以的,需要仔细阅读说明哦
大概也许可能? hsc1 记录q0.0 hsc3记录q0.1?
要掌握当前位置,就需要分别对 发脉冲和高速计数器进行编程,很好用,也非常准确,100KHz的脉冲,发送200000个,经测量无误,与发送数相等,接收到开始时有正负10个误差,后经改变导线接地,滤除干扰等措施,三者完全相等。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2013-03-13):
224XP的PNP输出的货便宜一些,但很多伺服都是NPN输入,不太好搞,日本台湾的PLC好用一些。

网友D:
用西门子200 的MAP运动指令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