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X2N

楼主(2013-01-07):
现在要做一个项目,采集湿度温度并控制,是不是要自己设计温湿度采集电路才能连接到PLC?买温湿度的模块可以么,具体跟PLC怎么连接呢?

网友A:
看你选择什么型号的PLC,有当前温度和平均温度可供选择。也可以在PLC中做采样时间。连接要根据你选择的传感器与模块型号。具体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