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远程设备站连接不上?

楼主(2013-01-07):
按照手册接好线、输入相应的测试程序,可是FX2N-32CCL上的L RUN和L ERR灯不亮,RD灯亮,SD也在不停的闪烁。通过在线监控BFM#25和BFM29没有发现任何故障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方式...
在软件里面组态好写入到cpu里试一下...

楼主:
我刚才发现:FX2N-16CCL和FX2N-32CCL这两个模块的版本不一样,一个是V1.10,一个是V1.02。有影响吗?

网友B:
第一次用吗?这个东西对新手来说有点难度,不是一般的难度啊。

楼主:
是的,第一次用。之前我看过视频教程和手册,感觉能掌握。谁知一开始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请版主帮忙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总算解决。

网友C:
是什么问题?可否赐教?我也未使用过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D(2013-02-07):
我也未使用过

网友E:
你说的情况一般是你的连线没有连好
还有你看一下你的plc的cclink的设置的站号是不是有问题
可能是你使用的站没有设置
还有你在检查一下你设置的Io是不是有问题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F(2013-12-2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总算解决。
怎么解决的可以说明一下嘛,下次别人碰到类似问题也可以参考参考,你说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