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里有批次置位的指令吗

楼主(2013-01-07):
GX-WORKS2里有批次置位的指令吗?
不是那种成批移位的...

网友A:
MOV指令即可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没有,最起码FX系列没有,你可以用MOV,或DMOV实现
例要使M0-M15置位,则MOV HFFFF K4M0
使M0-M14置位,则MOV H7FFF K4M0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C:
FX成批复位的有,成批置位的就只能用MOV来用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