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型号为HC-SFS202K,失电下滑,请问它带自动抱锁吗?

楼主(2013-01-07):
三菱伺服电机型号为HC-SFS202K,失电下滑,请问它带自动抱锁吗?

网友A:
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吧,伺服驱动器有伺服锁定信号,电机有电磁报闸线圈

网友B:
这个型号的电机不带电磁抱刹,带刹车的型号是SFS202BK,价格比不带刹车的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