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哪位师傅,知道55W电机Y

楼主(2013-01-07):
哪位师傅知道55W电机Y长时工作对电机有损害吗?

网友A:
那是一定有伤害的

网友B:
你是新手吧!大哥你刚入行吧!电机Y运行根本没有满载,只要负载没有问题一切都没事。
下载积分:+1(huayi123)

网友C:
只要不堵转,绝对无任何问题。

网友D:
你就当40千瓦用

网友E:
同意楼上,只要接线盒里,或铭牌上有Y接线方式,或者说允许Y,就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F:
我试过11KW高静压风机,电机温度过高,15分钟有异味,但及时发现!

网友G:
这样说吧 Y形时功率要小一点 能带的负载要轻 只要负载不超过就可以长时间运行 前提是电机可以Y形接法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H:
前几天试过0.75的Y型接法,改成△接法,空载几十秒后感觉温度过高,还没来的及停电就冒烟了,引以为戒啊

网友I:
电机铭牌说明书上有Y接线方式就可以
一搬小功率电机采用Y
4KW以下电机全电压工作都是采用Y

楼主:
谢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J:


网友K:
这个要看厂家生产的是那种电机,55KW也有Y接法的。

网友L:
绝对无任何问题

网友M:
三角形可以改成Y形,但Y形不能改成三角形,这是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
例如,我们大陆的电压时380V,台湾的是220V,台湾的三角形电机在大陆可以用,Y就用不了,大陆Y在台湾可以用,三角形功率就会小很多,有可能烧电机。
关键是看电机的绕组额定电压时多少,超过绕组额定的电压,就会烧电机,低于绕组额定电压,功率不够。
下载积分:+1(huayi123)

网友N:
那要看电机铭牌了 运行是没问题只要负载不是太重

网友O:
看工作制。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明白了,实验过了没问题。

网友P:
赞14楼;说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