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帮忙 关于催债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1-07):
关于mt6070ih密码问题 跪求大侠帮助
就是我想在屏幕上设置7--8个分别不同的时间密码,假如到2013年的1月10号跳出窗口10要输入密码,1在过半个月在跳出窗口11要输入密码2,以此类推
控制的plc是fx2n
最好有事例说明
我比较好懂

网友A:
写个时间程序做比较,到指定日期(置位一个保持位元件)系统停止工作,再用字元件做个密码比较复位位元件就可以了。仅供参考!!!!
QQ:532904130

网友B:
基本如1楼所说,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整个程序要加密,不然人家进来看一下就能找到那几条语句的。删除就可以再用了。

网友C:
可以使用人機的宏指令寫 OR 在PLC中寫此程式

网友D:
用的着加这多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