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信号灯表示的含义

楼主(2013-01-08):
各位大侠,在机械上面安装的三层信号灯(红,绿,黄)表示什么含义?比如绿色是运行,,,,,,,,,,,,

网友A:
绿色正常运行
黄色有故障。
红色急停中

网友B:
版主正确

网友C:
版主正确
wananjushi

网友D: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警示做用。 大家从小都知道呀!!

网友E:
小孩都知道了。

网友F:
跟路燈時一個概念,你還可以加入閃爍控制,沒有什麽死規定,想怎麼用都可以

网友G:
这是安全色,做电气一定要了解安全啊

网友H:
绿灯:auto run
黄灯:manual stop
红灯:alarm
白灯:communication error
一般这样定义,还有闪烁表示更细的规则

网友I:
绿灯:自动
黄灯:手动
红灯:报警
白灯:加工中
一般都是这么定义的

网友J:
你想怎么用,就怎么写啊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K:
红色:运行中, 绿色:停止中,黄色:报警中。

网友L:
我们这里的是,自动红灯亮,异常或者非常停止红灯闪,黄灯待机,兰灯为手动

网友M: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刀路。想咋定,由你。

楼主:
看来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哦,在机床上绿灯是运行,黄灯是正常停止,红灯是故障,不各位有没有在相关的书本上能找到比较权威的答案

网友N:
闯黄灯也罚款,看个人定义了

网友O:
怎么每一个公司都是不一样的看你怎么用了哦

网友P:
红灯停
绿灯运行
黄灯暂停

网友Q:
绿色正常运行
黄色有故障
红色停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