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弱电控制强电

楼主(2013-01-08):
220V的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请问可以接380V的电吗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网友A:
看你380V的电流,一般不能超过2A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主要看电流,220V和380小电流可以互换

网友C:
用于控制电路是可以的。

网友D:
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可以接220V和380V的,主要看电流,一般不能超过5A。

网友E:
看上面有写触电容量的呀,多少伏对应过多大电流
zsh340

网友F:
控制电路的电流统一为5A,负载超过5A容易烧坏点。。。

网友G:
主要看电流 什么380V.。。一个触点还能接出两相电么。。。。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一般的交流接触器而言,220V只是线圈的工作电压,与触电可过电压是两回事,触电的可过电压是接触器本身的绝缘等级,一般500V以下是无问题的,主要是看负载,如果负载是交流而且是电阻的,电流可以大点,如果是电感的,需要保守点,如果是直流而且是电感的,更加要考虑其反峰值。楼主没有说明是多少安的接触器。

网友I:
可以可以,型号不一样电流也许不一样。

网友J:
呵呵可以只是电流不能太大了

网友K:
继电器和接触器工作原理和作用相似,都是以弱电控制强电。接触器的触点分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主触点不同于辅助触点的是主触点分断能力强,一般有灭弧装置

网友L: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M:
触点的电流不能超,220V和380V控制的电流不太一样,这个问题你的注意看,其它的没问题;

网友N:
主要看电流

网友N:
接220V或380V都是一样的。关键是流过触点的电流不要太大

网友O:
我想说的是,一个触点,你怎么接得出380V的电出来?

网友O:
是不是这样,接触器的3个主触点坏了一个,然后你想把其中一相接到辅助触点里?这个就跟楼上这么多人说的一样,看电流的。如果像我说的主触点坏了一个,那还是换了接触器吧,免得到时辅助头烧坏电机缺相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