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plc初学者看梯形图的疑问,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3-01-08):
各位老师,我刚开始学习看梯形图,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样解决,就是当第一行程序的常开常闭触点是由第二行程序里的线圈控制的,那么我是应该把第一行程序里的触点看成线圈动作前还是动作后的状态?

网友A:
这和接触器一个原理,线圈未吸合时,常开点还是常开,常闭点还是常闭。线圈一吸合常开点变常闭常闭点变常开。

楼主:
是不是读第一行程序时不管下一行线圈动作与否都视作没动作?

网友A:
他的扫描周期很快,线圈吸合触点就会有动作的

楼主:
我说的情况是在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看成线圈动作前 的状态;
但考虑线圈动作后再次扫描到该位时会变化。

网友C:
从plc工作机理上是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的。当然plc实际工作是不断扫描循环的。
要分析这个问题,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考虑在时间不变{在某一时段}plc采集数据(输入)到cpu后经过处理再进行输出。
你看触点实际上是前一次的结果。

网友D:
完了吧不懂了吗?可以试一试就什么都解决了吗?

网友E:
PLC的扫描周是于继电器有出入的 那要看数据的采集与运算了

网友F:
循环扫描和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G:
继电控制电路能看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