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8):
现有一个胶泵活塞为上下运动,我们加装了一个行程开关在他的活塞杆上限位置,胶泵每上下一次就会碰一次行程开关,给X 点一个信号。
如何通过利用该X 点输入信号,以检测胶泵的上下运行频率,当胶泵运行过快时,能够发出故障报警

网友A:
采集的信号经过运算后和设定的频率比较,超过设定频率就停机,a没用过,fx的有个指令是采集频率用的,可以查手册看看,
  • 下载积分:+5(happyzq008) 好人!

网友B:
    可以这样,用ALT指令x点每动作两次各输出1个信号,把两个信号间隔用时间比较你设定的值,来报警即可。
  • 下载积分:+5(happyzq008) 感谢!

网友B:
    补充上贴,用spd指令,取x信号,比较也可。希望对你有帮助!
  • 下载积分:+5(happyzq008) 热心助人!感谢 感谢

网友C:
    spd指令,取x信号
  • 下载积分:+1(happyzq008) 好人!
  • wananjushi

网友D:
    将该点行程开关信号作为计数器输入命令,然后在单位时间内与报警值做比较,超出数值报警或者将泵速度减小。

网友E:
    脉冲密度SPD
  • 下载积分:+1(happyzq008)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该点行程开关信号作为计数器输入命令,然后在单位时间内与报警值做比较,超出数值报警或者将泵速度减小。

    我开始也是这个想法,但是A 里面的单位时间 我暂时只想到利用M9034  前面 30秒ON  后面30秒OFF 的样子
    还是说再弄个2个计时器反复 复位一个M  作为计数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脉冲密度SPD

    谢谢 我去看看手册  这个命令 我没用过

楼主:
    悲剧 A   PLC  没有SPD 这个指令  FX的才支持

网友F:
    呵呵有的我也不会用哦

网友G:
    用定时器计每次泵来回的时间,然后算平均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