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装带互感器的三相电度表最标准!

楼主(2013-01-08):
现有三块150/5的互感器和一块三相电子式电度表,我安装的线路电度表可以计量,但是按照计算总觉得偏小,希望大家说一下大家是如何安装的,怎么样是最规范的接线方法?引申一下另个问题,如果是三块单项式电度表,又是如何接线计量最标准,误差最低!好像还有对于误接线照成计量失误的找回计算方法,我不太懂。如果有会的师傅,请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那么三个单相电度表怎么样更规范呢?

1162859666@qq.com

网友B:
还没看到过有什么规定

网友C:
还没接过三个单项表姐互感器的

网友D:
其实单相的跟三相的接线差不多 区别
只是要把各自的火线和零线接上就OK了

网友E:
嘿嘿,看错啦,呵呵。。。不好意思啊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受益良多!有个问题还要再请教:互感器A2端全部接地,在三相四线系统中,可否统一接零呢?我都是全部结零的,有没有计算误差?望高手继续发言。。

1162859666@qq.com

楼主:
都过年去了吗?怎么没有师傅回答呢?祝大家节日愉快。。。

1162859666@qq.com

网友F:
偶觉得,你还是看看电表厂家说明书,看他们的接线图。

网友G:
1楼师傅,3,6,9,不并在一起接地可以吗?也就是13接一组互感器,46,79分别接在其余二组互感器,不接电流表,我是这样接的,有问题吗

网友H:
楼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