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200告诉计数器的当前值是累计发送的脉冲数么?

楼主(2013-01-08):
我想请问下大侠们,对于用西门子200高数计数:我用的HSC0,I0.0接的事A相,I0.1接的是B相。请问HC0的当前值,是什么?是伺服放大器的累计脉冲么》?
还有个问题:AB相计数的原理是什么。希望大家多多提携,谢谢

网友A:
CH0当前值会随着计数器脉冲更新改变

网友B:
1.HC0的当前值只随I0.0、I0.1输入脉冲数而改变,具体如何改变又和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式有关,
2.用到AB相计数一般都是编码器正交计数方式,也就是可以增减计数,A相超前增计数,B相超前减计数。
详细说明请查阅s7-200系统手册

网友C:
要设置模式才可以累计PTO的脉冲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