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软件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2013-01-08):
请问下 我有序列号跟授权码 为什么总显示是试用版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A:
你使用過正式版的保存此工程了嗎?如圖提示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
没有用过 但是我身边人用的都可以 只有我不行 是我安装的问题么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 但是我身边人用的都可以 只有我不行 是我安装的问题么
如你的圖片中提示,使用正式版開啟此工程后保存一次再看是否能解決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
已经解决 谢谢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B:
安装问题吧

网友C(2013-02-21):
学习了·········

proface触摸屏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