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自锁与互锁可以同时写在一个程序里吗

楼主(2013-01-08):
大家好,请问自锁与互锁可以同时存在吗
当我将x0的常开触点置为ON时,请问为什么Y0没有通电呢
当我将下边互锁中的x1置为ON时,Y0就可以接通,并且自锁程序步中x0的常开触点与x1常闭触点没有接通

网友A:
双线圈输出没有处理好 程序问题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B:
程序里面不能有双线圈输出,也就是说同一个程序输出点不能重复输出2次 也就是你现在的Y0 Y1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C:
双线圈好像不行哦~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C:
这个应该和你的程序原理差不多..
zsh340

网友D:
用了双线圈、、、、、、

网友E:
最好不要出现双线圈,可以用继电器什么的,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F:
用了双线圈,以最后一个线圈的状态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