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22-BD与FX3U-422-BD与FX3G-422-BD能否通用

楼主(2013-01-08):
如题。。。

网友A:
不能,直接买个FX-USB-AW的头子,都解决了

网友B:
不能的!如果可以通用!为什么还要出另外的2个型号???
FX-USB-AW是原装的线!很贵的!能解决2个422口的问题吗???

楼主:
楼上:
我现在有FXIN、FX3U、FX3G三种型号的PLC,由于每个PLC只有一个串口,并且被威纶触摸屏占用了,想监控PLC程序很不方便,因此想找一个通用的扩展通信口,FX-USB-AW只是一根USB的编程电缆而已。
还有谁知道么?

网友B:
买3个BD板呗!另外研究一下,威论的触摸屏有没有穿透通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