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个电控箱

楼主(2013-01-08):
谁知道这个电控箱中几个电器,上面是三菱PLC 其他呢?

网友A:
图片太小了

网友B:
大哥啊,图片能不能大点啊

网友B:
右边第2排是两个直流电源

网友C:
左边第二排像是两个小伺服驱动器。

网友D:
图片太小,只看到两个直流电源。

网友E:
看的不是很清,貌似是FX 0N的

网友F:
看不清楚 隐约看到右边是2个直流电源

网友G:
LZ你的图片敢再小点吗?
2个开关电源,
一个富士接触器,
3个和泉的继电器,
8个接线端子,
2个电源插座
一个变压器
一个断路器
一个2N-64MT的PLC,
2个0N的扩展模块
2个5相的步进驱动器

网友H:
中间左边两个LINK

网友I:
太小,看不清

网友J(2013-02-23):
图片能不能大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