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30MR编程器error灯闪亮联不上软件

楼主(2013-01-08):
三菱FX1s-30MR编程器error灯闪亮联不上软件,开始是好的,我就读了原有的程序再写回去就变成这样了,没有写完就不让写了,
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啊,帮帮忙,

网友A:
是不是内存不足啦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一般闪烁的故障原因为忘记设定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梯形图错误,电池电压异常等,对照使用手册的故障检查表看看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这个现象我都试过,当时的原因是读程序时没有读寄存器的参数,重新写入前没有清除PLC内存。供楼主参考!

网友D:
一般是用户程序出错比较多,检查一下你读出来的程序是不是被你自己修改了且出现错误,或是编程线没接好,是不是把注释也写进去了,导致PLC内存不足

网友D:
一般程序读取和写入都要选中 程序 和 参数

网友E:
再写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