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问题(请各位邦邦忙)

楼主(2013-01-08):
如何在发热管电路上加装指示灯?要求:在发热管正常热时(正常工作时)指示灯不亮,在不发热时(断路时)指示灯亮。因在同一电路上并联了多个发热管?我的邮箱:
shujiafu888@163.com
q我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发热管回路中串接电流继电器,利用及电器厂闭触点接通指示灯。当发热管断路时电流继电器OFF,指示灯亮。当发热管正常电流继电器ON,常闭断开指示灯不亮 。
感谢!

网友B:
你是想利用指示灯来检测发热管是不是好的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在控制电热管的接触器的常开点上接上一个跟发热管电压等级一样的小中间继电器,然后通过小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接上一个小指示灯就可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