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调速器还是变频器

楼主(2013-01-08):
有一个2.2KW的三相电机,需要进行调速,有三相电机调速器吗?如果有,有什么品牌好点,最好能给个具体型号配合我这个2.2KW的电机,
否则,那我只能去买变频器了,如果用变频器,我用三菱FR E740 2.2K 功率刚好和电机一样可以不?

网友A:
三相的电机调速器比较少见,单相的电机调速器现实当中用的比较多,主要用在负载较低的,调速要求不高的场合,三菱FR E740 2.2K 变频器当然可以匹配。

网友B:
选标配功率的变频器当然最好

网友C:
刚刚好,就有变频器蛮方便的,电机做什么用的啊?变频器也有种类的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D:
如果调速要不高可以用三相电机调速器

网友E:
用变频调速器吧。

网友F:
用变频器吧,比较方便,适用;

网友G:
用变频器吧,FR E740 2.2K 可以用

网友H:
用变频器好了,至于变频器的功率选择主要看你负载多大了。 一般我们会建议变频器选比电机大点。

网友I:
用2.2KW的变频器当然没问题

网友J(2013-03-24):
建议变频器比电机容量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