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问大家一个很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3-01-09):
请问图上面那个分段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A:
是主控指令还是跳转指令,手机上看不太清楚,

网友B:
编辑---文档生成-----声明编辑

网友C:
MC主控指令

网友D:
2楼的正确

网友E:
哪有什么分段,不就是因为加了声明才被显示成那样的吗?奇怪

yanzhi2008

网友F:
点击左边空白处,出现指示输入提示框,输入;号

网友G: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