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电源的选取

楼主(2013-01-09):
这样我用欧姆龙PLC作控制,现在需要控制4路输出,而输出接到4个继电器上最后用继电器的开合控制电磁阀的运动,请问下我24V开关电源用1A的好,还是2.1A的好啊,我准备PLC输入用以个24V电源,这个输出电源也作为电池阀的电源,在线等待,求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PLC电源最好和电磁阀的电池分别开。

网友B:
要2A的,PLC要500MA,加起继电器再加上电磁阀,超1A了,自己算算就知道了。用大一点。免得会吃亏的。

网友C:
用2.1A 1A和2.1A体积没有什么区别,大一点容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