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无正文)

楼主:
顶起来,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信号变送器

楼主:
有变送器,关键是阻抗不匹配怎么处理

网友B:
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0-10V)还是4-20ma?先得说清输出方式,才能考虑是否需阻抗匹配。
如果是0-10V输出,那么4AD电压输入是高阻抗,不必考虑阻抗匹配。
4AD电流输入才是250欧姆低阻抗,需要阻抗匹配。

楼主:
是4-20毫安输出的,现在就是阻抗不匹配,压力传感器输出阻抗是350欧姆,而4AD模块接收阻抗是250欧,我想在压力传感器的变送器输出端,并联一个大小合适的电阻

网友B:
不能并电阻,送变器的电流输出内部是一个恒流源,一定的压力对应着一定的电流。如0-10Mpa,对应4-20ma,则5Mpa时输出电流一定是12ma,不受负载阻值影响,但对最大负载电阻有要求(与供电电压有关),一般24V供电负载电阻在500欧姆以下都没问题。并电阻会分流了进入AD模块的电流,影响精度。
仔细看下传感器说明书,350欧姆可能是电流输出模块的最大允许负载电阻。
这个送变器可直接和AD模块联接,不必加电阻。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gaoyadian) 好贴!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直接接入AD模块,三菱FX4AD,对应的也是4-20毫安的,传感器未加任何负载,模块读出的值不在零点。而且数字偏大很多。有2000多,

网友C:
    阻抗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你的压力传感器有问题,或4AD模块有问题。更换试一试!
    threemissyou

网友D:
    4AD模块,是12位分辨率的,4-20mA输入对应的数字量也就是0-1000,怎么会有两千多?只有在电压输入10V的时候才会有那么多!要不你先测试一下这个模块,我感觉你设置有问题···

楼主:
    我看了FX4AD模块在4-20毫安输入的时候,对应的阻抗是要求小于等于250欧姆,而压力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是350欧姆。4AD模块是没有问题,的设置也没有问题,,请高手讲解一下,模拟量输入模块,与传感器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顶起来,请高手指点

楼主:
是和2AD配套用的。说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和2AD配套用的。说错了。

FX2N-2AD 在用4-20ma 时,模块需调接偏移量和增益,在模块上有两个用小螺丝刀调节的小电位器。你肯定没调好,看下说明书吧。

楼主:
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是传感器阻抗不匹配。,。。对于电流输出的传感器,要求阻抗等于250欧姆。才可以,现在我已经在变送器输出端并联了一个100欧姆电阻,使输出阻抗由350欧姆减小为小于250欧姆。。现在已经能完全投入使用。。我查了很多书籍都没有找到相关参考资料。

楼主:
并联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E:
像这样的帖子强顶。大家多多讨论,交流。

楼主:
顶起来。继续探讨,书本上很少提到这个概念。模拟电子技术上面写得也很笼统,而模拟量模块手册也没有写清楚。。应该是对于电流输入的阻抗是变送器要小于等于接受端的模块输入阻抗,三菱FX4AD的是小于等于250欧姆

网友F:
兄弟勇于探索,谢谢分享。

网友G:
100+350=250吗?没听说这也行。

网友H:
传感器用什么供电的

楼主:
楼上的并联电阻,不知道怎么算吗,并联电阻是直接相加吗,估计你工控技术很厉害了,居然忘了电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