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FR-E700系列CC-LINK问题
wimpire

楼主(2013-01-09):
变频器FR-E700系列CC-LINK通讯板型号是哪个?
和变频器FR-F700系列CC-LINK通讯板型号是否一样?

网友A:
总共几台变频器,如果少于32台用MODBUS成本低很多
wimpire

楼主:
要CCLINK通讯板型号

网友B:
好象是FR-A7NC

网友C:
我们以前用过cc-link回去再看看...
变频器FR-E700系列CC-LINK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