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不吝指教!

楼主(2013-01-09):
同样的设备,把一台触摸屏GP2301-LG41-24V的程序上传后下载到另一块屏却无法正常使用。修改波特率试过也不行。谁遇到过帮忙指教下。感谢

网友A:
是与PLC通讯不上?
检查触摸屏和PLC的通讯参数是否一致。

楼主:
和PLC通讯看似没什么问题,因为部分画面和功能正常;主画面都正常,进入下级画面后就不行了,且不能返回,按钮都没反应了。

网友B:
确定是同样的机子?型号要完全同哦!

楼主:
是的,完全一样的。刚有试过同一台机上传上来后再下载回去也是同样的现象,不能正常用了!

网友C:
试一试,还是不能的话,上载程序上来看看。
也许GP - COM PORT 坏了。

网友D:
不能正常使用,说的清楚些,与PLC通讯不上,还是下载的触摸屏程序有问题啊

楼主:
描述:主画面
描述:子画面
具体现象就是主画面按钮和显示都正常,如图是主画面,按右边中间一个按钮后调出下面的画面,但下面的画面上部分内容没显示并且按钮失效,不能返回。
描述:程序
SMD_ASS\'Y(35002HOOK)GP2301.rar

楼主:
描述:设置
描述:完成后提示
描述:版本信息
描述:完成后面板显示
下载传输设置如图

楼主:
补充下:主画面中间一个按钮(显示有SERVO)是控制伺服电机回原点的,按时电机动作正常。

楼主:
再补充下:在子画面停留几分钟后面板报警:SYSTEM ERROR (0CB:017:010)。

网友A:
换成CPU协议试一下。

网友E:
设置一下com口和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CPU协议试一下。
请问如何操作啊?谢谢!

网友A:
tong通讯协议cnet换成cpu协议

楼主:
以上几种方法都试过了,问题依旧;今天在官网下了个GPmnt复制成功,使用正常。上传的是MEM文件;很大6M多,之前的问题仍没找到原因,且官网上也查不到0CB:017:010这个代码.纠结中。。。

网友F:
把CPU协议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CPU协议改改
下午好!
能否指教下具体如何操作呢,是改PLC类型吗?LS PLC 是分了CPU和CENT;但做好的程序好像不能改的呀!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