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能复位y4?

楼主(2013-01-09):
学习编码器 怎样将y4复位?
春刺

网友A:
把c251常闭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加个常闭作甚?

网友C:
C251当前值还没有到设定值,当它高于设定值时线圈导通,常闭触点开路,可以将Y4置OFF

网友D:
你c125常开触点还没闭合呢

网友E:
PLC是顺序扫描的,前面的条件成立就输出,输入输出刷新一般是END后更新的。所以Y4一直不复位。

网友F:
还是要多看点基础知识哦,慢慢来

网友G:
不懂,。。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H:
HCSR高速置位或者告诉复位指令也可以啊

网友I:
你的数值还没有到哦怎么可能复位哦

网友J:
“>= C251 K1000”可以写进去吗?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好像有点明白了
春刺

网友K:
当C251计数达到1000或大于1000时,触点比较指令>= C251 k1000接通,由于计数没用达到C251的设定值9999,所以C251常开触点不接通,其常闭触点接通,这时驱动Y4.
当C251的计数达到9999时,其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Y4被复位

楼主:
谢谢师傅了
引用 网友E:
PLC是顺序扫描的,前面的条件成立就输出,输入输出刷新一般是END后更新的。所以Y4一直不复位。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