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110KW电机负载大时三角形,空载时星形运转,每10分钟转换一次,高手指点一下可以吗?

网友A:
这样大的电机频烦转换可以吗?

网友B:
直接用变频器吧!频繁切换不实际。

网友C:
建议用变频器好些。

网友D:
星三角有个星形时间,切换有滞后,而且这么大电机如此频繁切换也不好,还是用变频器吧

网友E:
可以的,只要是活车,最好在负荷变大前转换,对电机,接触器都好。不过不是你是起何作用,如果只是节能那就没必要了。
  • 下载积分:+2(huayi123)

楼主:
    变频器价格太高,这样做既节能又能降低成本,短时间试过可以长时间工作不知怎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F:
    像你那样频繁的动作,电机的寿命不会长的。接触器寿命也很短的

网友G:
    建议软启动,现实

网友H:
    同意8楼,用软启动器!

网友I:
    用变频吧···········
    海纳百川

网友J:
    引用楼主huayi123于2013-01-09 20:09发表的 110KW电机负载大时三角形,空载时星形运转, :
    110KW电机负载大时三角形,空载时星形运转,每10分钟转换一次,高手指点一下可以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用变频器是最好的选择;估计不到半年;变频器成本收回了;
    真诚到永远

网友K:
这样频繁转换对电机对接触器都不好还是用变频的较好些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价格太高,这样做既节能又能降低成本,短时间试过可以长时间工作不知怎样?高手指点一下。
这样的做法;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做既不能节能同时又能增加成本;

网友M:
不可以频繁转换,如果空载时间多,可以考虑用变频,如果空载时间不多,直接用星三角启动就行了
threemissyou

网友N: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可以在三角转星的时候加个延时

网友L:
明白电动机的原理就知道;为什么三角和星有区分;长期低压运行;线圈加速老化;而且一点也不节能;

网友O:
变频器很很实用

网友P:
从三角切换到星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