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储水罐一直保持有水的问题

楼主(2013-01-09):
有个储水罐,上端有个传感器,用来做水位用的,一根从三楼到一楼的管路放水到储水罐。现在有一问题,放的水不能让储水罐溢水出来,在水管的上端加个电磁阀,用传感器来控制电磁阀的通断,问题是三楼下来的水有一定的重力,而电磁阀是得电就堵死水管,电磁阀的密封用不了好久就会坏,而且长期这样,水管接头也容易坏。不知各位好友有没有代替电磁阀的东西,或者是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用浮球开关吧
感谢!

网友B:
气动阀!
下载积分:+1(heyue) 感谢!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C:
选用耐高压电磁阀就可以了。电磁阀选用得电接通的那种。
下载积分:+2(heyue) 感谢!得电断开水应该更好

网友D:
在水箱的上部用浮球式水阀就可以了,不用传感器控制;
下载积分:+3(heyue) 感谢!

网友E:
电动阀,气动阀。3楼方法也行,实在不行管道不要直接进水箱,安装一段平行管,电磁阀安装在平行管上,缓冲一下
下载积分:+2(heyue) 感谢!主意不错

网友F:
直接用了机械的浮球阀不就好了?连电都不用,直接连接在进水管,那样,没水直接放,有水浮球浮起会关闭进水管,这样不是相当好用,干什么要整什么电磁阀又传感器的。除非有必须要电信号,要状态显示监控啥的,如果纯的只是为了自动控制水箱的水,用浮球阀最靠谱,机械式的,又不贵,有不锈钢的,卫生方面还行。
下载积分:+4(heyue) 感谢!

网友F:
直接一个浮球阀就好了,啥都不用,机械式的。

网友G:
中间加一个水锤消除器
下载积分:+2(heyue)

网友H:
三楼到一楼的水是当上面的电磁阀打开,靠重力自动下来的?如果用电磁阀控制切断阀,用切断阀控制水的开关,不知行不行。再或者安个电机装个泵。
下载积分:+3(heyue) 楼上有电磁阀做开关,楼 ..

网友I:
液体用的是流体阀,阀用错了吧!
下载积分:+2(heyue) 电磁阀也行

网友J:
找个人看着实际点!

网友K:
电磁阀长期有电通着,容易坏,用常闭阀,,没电的时候是关闭的,
下载积分:+1(heyue) 感谢!

网友L:
电动慢开阀,就是有点贵
下载积分:+1(heyue) 感谢!

网友M:
气动球阀
下载积分:+1(heyue)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