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有一台E7003.7KW变频器,主站Q02H+QJ71PB92V,变频器做从站,从站缓冲区输入为D1000到D1005,输出为D2000到D2005,变频器选的ppo-type1模式。直接将D2004.3,D2004.A,D2004.B置1,同时向D2005写入2500(25HZ),变频器按正常25HZ启动了,但在我将D2004.3,D2004.A,D2004.B置了,并向D2005写入0后,变频器依然以25HZ的速度运行,监控D1004和D1005后发现D1004里指令依然有效且D1005为2500,直到变频器断电后所有数据才归零。是我的控制字有问题吗?有用E700做过DP通讯的前辈同仁指教下。

网友A:
有点小别扭,输入输出的理解是否反了

网友B:
QJ71PB92V,
input:       Data Profibus slave to PLC CPU
output:    Data from PLC CPU to Profibus slave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D2004.A表示控制字有效,所以不能置零。D2004.A置零后变频器不受控制,会以D2004.A断开之前的状态继续运行。

网友C:
这个东西比较冷门啊,绝对是非主流的配置,用cclink 是三菱的标准,dp 是siemens的主流,楼主这样的东西货期长吗?

楼主:
货期8周左右吧,甲方的要求,一般西门子做DP的多,三菱做DP也是第一次,还好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