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亮红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1-09):
CPM1A红灯亮,无法联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出故障了

网友B(2013-02-11):
那位有cpm1a-40cdr-a地plc;cpu和IO板坏了的、我就卖电源那块;我的电源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位有cpm1a-40cdr-a地plc;cpu和IO板坏了的、我就卖电源那块;我的电源烧了
没有明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