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A970GOT触摸屏窗口画面不显示?有图!!

楼主(2013-01-09):
今天刚把触摸屏和CPU连接上,别的都好好的,就是窗口画面没显示,没反应···是不是要把那里设置一下啊?帮忙看看,感谢感谢···········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按钮的设置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A:
怀疑你颜色设置有问题!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看图这里面有没有设置,希望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5(浩贤) 好人! 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