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关于modbus通讯的问题 1 比如一个智能温控器  我现在要用PLC 去读他的温度 还的可以设定他的温度  说说编程思路
                       2  比如一个变频器 我用PLC 去读他的电流 电压 频率 这些数据多要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中间我还的随时停止,启动变频器, 如果变频器出现报警  PLC 实时的把 报警代码读过来 请大家说说编程思路

网友A:
温控器不知道,变频器的话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应该都有的,查到地址代码,然后读或写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不知道,变频器的话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应该都有的,查到地址代码,然后读或写都可以

单独读一个数据当然不成问题  关机MODBUS 是单工通讯    关机是我触摸屏的实时显示 电压 电流 频率 还的随时可以启 停

网友B:
可以的,不过不用经过PLC  那样要编很多程式。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与人机界面进行通信, 速度快  程式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不过不用经过PLC  那样要编很多程式。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与人机界面进行通信, 速度快  程式简单。

有这方面的教程吗  普通触摸屏就可以吗,

网友C:
同求啊,高手指教下

网友B:
人机界面硬件要求:带有RS485通讯接口 且支持MODBUS,RTU。  大家常用的proface, OMRON,台达,威纶通,步科等等人机都有此功能。 范例程式我这有, 大家也可以到威纶通官网直接下载范例程式。 Proface官网上也有相关范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机界面硬件要求:带有RS485通讯接口 且支持MODBUS,RTU。  大家常用的proface, OMRON,台达,威纶通,步科等等人机都有此功能。 范例程式我这有, 大家也可以到威纶通官网直接下载范例程式。 Proface官网上也有相关范例。

有触摸屏的案例吗 发个下载地址给我  最好是Eview的   Eview现在是不是改名步科了啊      还有Eview和威纶通的 差那几个英文字母啊我这2个品牌总是打混

网友B: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erives.asp 这是威纶通的。内有通信范例, 步科的跟威纶通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