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时钟显示计时程序

楼主(2013-01-09):
要求是,显示到分钟,就是12分钟。12分钟到自动复位从新开始。从1 到12的数字要显示出来。我写了,但总是有问题。那位高手帮一下我啊。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用计数器同时使用

网友B:
用分脉冲加计数器

网友C:
d1就是你要显示的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三楼的大哥。我想知道将这个程序和显示屏连接后就能这样显示了吗。d1是不需要解码才能用昵?

网友D:
请问三楼,SM412是什么?[- d0 k60]和[- D1 K31]又是怎样写入的,请指教。

网友C:
系统时钟1秒,Q 系列用SM412,FX系列用M8013,
= D0 K60 是比较指令
你那个是什么样的显示器?

网友E:
触摸屏里写D1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