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将ABB ROBOT的点位与IO信号关联?即robot在某个位置输出一个信号给外围设备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fanuc的是DO[?] = ON 就可以了,ABB的不知道,估计也差不多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掉,今早晨又出现相关故障。没办法,只能挨骂了。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2085.html
我自己也不太明白,
你自己看看这个资料。

网友C:
机器人编程也是一个学问呀

网友D:
先在ABB中定义输出输入信号,如定义doX,映射物理端口就是与PLC信号交付的端口地址diX。
reset do   对信号复位为0
set do  对信号置位为1

网友E:
我只会松下的机器人。ROBOT和PLC之间的信号交互是一个思路问题,就跟2人说话似得。机器人在你设定的原位置。他的输出相当于PLC的输入,机器人有六个轴,你需要设定你需要的位置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机器人只要进入这个位置内,机器人输出信号得电,给PLC输入信号。。。就那么简单。就是一层窗户纸,有个明白人一点就透
拆二代

网友F:
这编程器我没用过
wananjushi

楼主(2013-03-01):
引用 网友E:
我只会松下的机器人。ROBOT和PLC之间的信号交互是一个思路问题,就跟2人说话似得。机器人在你设定的原位置。他的输出相当于PLC的输入,机器人有六个轴,你需要设定你需要的位置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机器人只要进入这个位置内,机器人输出信号得电,给PLC输入信号。。。就那么简单。就是一层窗户纸,有个明白人一点就透

这个我懂,就是不知在哪里设置

网友F:
ABB的不知道
wananjushi

网友G(2013-05-02):
这个问题 abb 的点位IO都可以自己定义,看一下说明书就OK了,还有就是在MAIN中直接添加新的点位和IO重新命明就好了,很简单,还有就是ABB的IO是PNP的,和亚洲的电气标准不一样,请注意,DOX接一个中间继电器在给PLC,辅助设备的话正好正负极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