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昨晚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蛮上脑筋的。有台0.37KW的小马达,带动一个小负载的装置。原本由于缺相电机线圈烧毁了。现在把烧坏的马达转子和端盖拆掉。找个另一个外形和功率一样的线圈,装上去。(上面其实就是线圈烧了,换了新线圈,转子什么的还用之前烧掉的马达的因为上面有齿轮不方便拆)换好以后从接触器测量电阻,一切正常。然后启动马达,结果马达再次冒烟,然后测量电阻三相是平衡的且无的对地。但是三相阻值变大了20欧姆?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A:
检查再检查

网友B:
是不是三相线圈的头,尾接线有误?

网友C:
定子和转子间的空隙太大了,导致电机功率下降

网友D:
接触器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缺相导致马达烧掉

网友E:
两次测量阻值时,马达的温度是不是不一样.
海纳百川

网友F:
引用楼主sunzhihaowy于2013-01-10 09:23发表的 三相异步交流马达,之奇怪问题一大堆? :
        昨晚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蛮上脑筋的。有台0.37KW的小马达,带动一个小负载的装置。原本由于缺相电机线圈烧毁了。现在把烧坏的马达转子和端盖拆掉。找个另一个外形和功率一样的线圈,装上去。(上面其实就是线圈烧了,换了新线圈,转子什么的还用之前烧掉的马达的因为上面有齿轮不方便拆)换好以后从接触器测量电阻,一切正常。然后启动马达,结果马达再次冒烟,然后测量电阻三相是平衡的且无的对地。但是三相阻值变大了20欧姆?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转子和定子是不是确定匹配;如果是;排除负载原因;可能转子断条或者矽钢片和轴移位;;因为接触器等等外部原因;你已经检查了;
真诚到永远

网友G:
没有在现场检查不好说问题,很多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烧线圈

楼主:
哦,谢谢各位,我认真检查了,烧坏的转子可以很容易放进新的线圈。原来和新线圈配套的新的转子缺放不进去烧坏的线圈。很可能是间隙太大,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H:
交换电机定子、转子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事情,不能随便乱配,配错了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I:
以后要多多注意了   我以前交换过转子没什么大的问题运行还正常

网友J:
感觉问题有点跑了,电机没换之前不就在烧吗?找到问题了吗?热继有吗?跳了没?启动频繁吗?

网友K:
是否接法不对,或电压不对

网友L:
电动机线圈的相序没接对。
三相异步交流马达,之奇怪问题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