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R-J3-10A型号的伺服问题

楼主(2013-01-10):
在资料上看到了MR-J3-A的伺服,主回路电源有得是单相100V.单相200V的。也有三相200V.三相400V的。但是没有查到相对应的型号
现在我想请购一台MR-J3-10A的伺服,主回路电源是.单相220V的。应该选什么型号???

网友A:
三菱100W,200W,400W,500W,750W的驱动器,可以接单项220,也可以接3相220.
400V的驱动器价格很高,而且没货!J3-10A4,后面带4的就是400V的,电机也必须带4.驱动器带1的是100V的!电机跟220的通用
你应该选MR-J3-10A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网友B:
3相220都要配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