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CPU222密码问题

楼主(2013-01-10):
222这个型号的PLC是不是不支持存储卡擦除?我现在有一个,里面有程序但被加密了,读不出来清除不了,擦除存储卡又弹出PLC型号不支持。。该怎么办?那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西门子200PLC就算加密了,仍然可以清除掉程序的,
点击菜单栏中的PLC,选择存储卡擦除,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通信口的通信速率为187.5K,很多山寨电缆是不支持这个速度的,
所以你连PLC都找不到,更不用说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