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如何连锁?

楼主(2013-01-10):
我司有台90KW排风机用水冷却机油,想搞一连锁就是一定要先开水泵后开排风机,排风机用三菱变频器控制型号是F700系列,用操作面板控制而不是外控,如何连接请教各位师傅,另外变频器运行许可信号如何理解?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B:
这个应该功能变频器没这功能...

网友C:
三菱变频器可以用MRS输入信号。但是个人建议你能面板加外部组合模式比较好

网友D:
PLC控制线路即可以实现

网友E:
排水泵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接进风机启动回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