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压力传感器的测量问题

楼主(2013-01-10):
请问压力传感器3根线,4-20毫安的电流输出,怎么用万用表测他的好坏?具体用哪个档位,量哪2根线?谢谢各位!我问的是哪2根线是电流输出,如果串联电阻串在哪两根线之间?

网友A:
不加电源直接万用表不好测量。
加电源,模拟现场环境,电流输出端串联250电阻,万用表电流档测电流。

网友B:
三根线其实是四线式,即有源式,需外接电源,其中一根为共用线,0V,具体方法参照1楼

网友C:
其中一根是公共线,电阻大的一根是电源、电阻小的一根是信号,一般红色的是电源,黑色、蓝色是公共线;